PLC乘除法

楼主(2016-04-03):
我现在想把VW3000(或者&VB3000)里的数据除以1000(或者乘以0.001)后得数据放到vw存储区。请问需要用哪些乘除法、移位指令可以做到?

网友A:
你还是直接选用整数除法得了,

网友B:
整数或者浮点运算都可以

网友C:
看样子,楼主是科班出身,知道移位也能达到相除的效果。

但你别忘了,每移位一次是2的整倍数,而你要求的是1000,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数、浮点数除法寄存器要求达不到,我的被除数是在VW寄存器里,最后结果也想存在VW寄存器里,恳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数除法结果取整,但是我的要求结果至少两位小数,请问还有别的办法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把源数转换为浮点数(有整数转换浮点数指令),然后你就可以用浮点数除法了

网友D:
应该先转换成实数,然后才能运算!否则会出错,v区数据可以随便用,不在乎是d还是w。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