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急呀!怎么更换s7-300的模块!老板过深圳去买了,回来要装,晚上要开机!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就那个黄色的

网友A:
直接把模块端子块拆了,然后新模块换上,端子插上即可

网友B:
1、打开盖,好像有两个端子固定螺丝,拆下,整个前端子可以换下,不用拆线。
2、在模块下面有个模块固定螺丝,拆了,往上斜拉。就可拆下。可见背板连接器。换上新模块就行。

网友C:
这个好换,把20针连接器从模块上卸下来,再更换模块,最后把原来的20针连接器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D:
不设计程序 没什么

网友E:
硬件手册有拆卸更换图解,看看就明白了,说半天不如看看图。

网友F:
只要定货号一样,把连接器拆下来,拆下旧模块,换上新模块,还原连接器,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G:
就换那一个模块的话,那简单啊断电,拆前连接器,拆模块,装新模块……

楼主:
谢谢,我换好了

网友H:
这和换别的电器元件一样,并不复杂.

网友I:
普通的DI模块,不用任何设置,型号确认一样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J:
西门子300的PLC编程不会,换这个还是学会了
谁教会我编程?我有视频,每次看着就能睡着了

网友K:
楼主损失了一个巨大的添加维修装备的机会,应该让老板一起购买将近¥3000元的西门子原装编程数据线。

网友L:
直接装就可以了

网友M:
1前连接器拆下,2模块下一颗螺丝拆下,3将模块卸下

网友N:
呵呵这些年第一次看到我熟悉的生产工艺啊,连铸的拉矫机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楼主损失了一个巨大的添加维修装备的机会,应该让老板一起购买将近¥3000元的西门子原装编程数据线。
可以买北辰的S7-MPI,功能是一样的,200的PLC也能用,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便宜1500左右!

网友P:
西门子的编程线真的好贵。

网友Q:
西门子最蛋疼的就是编程线,特点就一个字贵。

网友R:
不牵扯程序,断电更换即可的。编程线现在也挺便宜的,网上多得是,200、300通用的。。。

网友S:
只是I/O模块的话不用动程序和内部组态,下面一个螺丝松掉直接把上面的20针也拆了。换新的上来直接20针插上去锁紧就好

网友T:
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网友U:
直接更换就可以,型号对就可以。

楼主:
老板买了一套备用,我装在我房间研究研究,不知道怎么把程序搞过来,表情,是不是要向厂家要?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不锈钢板胚连铸机

网友V:
换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