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SV015 Is5-4 1.5kW变频器上电后显示HW

该机风扇状态检测电路见上图。由于是三块线路板经过插针连接,测绘较为费力。好在这部分电路较为简单,一会儿就干完了。
但为何要画出该部分电路,并与大家分享,其原因并非一句话所能说清。
如题,接手几台同型号机器,上电显示HW。说明书中给出了“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给出一个故障信号”的解释,并列出了具体的三条故障原因:

Wdog(看门狗?)故障;

EEP(是否为存储器数据?)错误;

ADC偏移量故障(是否为A-D转换基准异常?)。
嘿,上电按三条指示方向进行检修,重刷了EEPROM数据,无效。检测了基准电压,和检测了MCU工作三要素电路,均无异常。
后来细看检测电路,发现PC3是向MCU汇报情况的,是汇报什么情况呢?试一下便知道,短接其1、2脚后,显示与操作正常。PC3就是向MCU报HW故障的“汇报员”。
下功夫绘了上图电路,真相大白,原来该电路散热风扇状态检测电路,当检修中脱开与风扇的连接,或风扇已经损坏时,PC3动作向MCU报出HW故障。
而让人唯一不解的是,说明书中给指出了三个故障原因,唯独就是不给点出是散热风扇的原因!唯独这些原因和散热风扇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唯独是散热风扇坏或相关检测电路异常,会报出HW,我的苍天大地啊!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4月3日星期日

楼主:
R23,1002 ,误为R26,1001 。特此更正。

网友A:
以前也经常修到LG报 HW的故障,此故障大多数是由于风扇损坏引起的,由于换个风扇就能解决问题,也懒的去分析为什么风扇坏了会报此故障,此风扇是常见的24V两线风扇,看了咸老师画的图分析起来就容易了,正常状态下,24V风扇工作电源正极经过外接风扇插座CN1通过风扇,R24,R25两个检测电阻回到24V负端,由于在R24,R25两端引成压降,三极管导通,光耦1脚低电平,导致PC3光耦截至,CPU无法检测到风扇异常信号(CPU检测应该为高电平有效,在PC3光耦4脚应该有个上拉电阻接高电平),机器不发出报警能正常工作。如果将风扇拔掉或者损坏,三极管无法得到导通电压而截至,24V电源正极通过电阻R31,R26,PC3光耦1,2脚到24V负极,光耦导通,光耦4脚变为低电平,CPU检测到风扇异常信号而报HW,机器停止工作。此机还有个现象,就是换个比原型号工作电流大的风扇也会报HW,试分析可能是由于工作电流大,24V电压不变,导致风扇两端压降加大,三极管B极导通电压下降从而截至,PC3光耦导通,CPU发出HW报警信号。

网友B:
呵呵,碰到几个都是风扇引起的,第一次修这故障还在想2线风扇也能检测,进一步才看懂了电路,第二次碰到后直接把光耦剪掉,换风扇,反正是小功率的,要不要风扇检测都没所谓

网友C:
之前遇过,也是懒得画图,换了就好!

网友D:
ig5遇到的多,is5没遇到国过

网友E:
也遇到过很多风扇坏的,还遇到过主板坏的。

网友F:
一直纳闷这事呢,原来如此呀!

网友G:
咸老师分析的到位。设计人员的思路太怪异了。

网友H:
注释: “FAN”, “WIRE”, “EEP”, “CPU2” 发生故障时显示“HW”
老师拿着的说明书够吭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注释: “FAN”, “WIRE”, “EEP”, “CPU2” 发生故障时显示“HW”
老师拿着的说明书够吭爹的了
是啊,手中的说明书找不到FAN的说明。就让人纳了闷了。

网友I(2016-09-02):
咸老师,这个故障真有主板坏的

网友J:
先显示CPU错误COM错误,接着显示HW。

网友K(2019-11-29):
回复 楼主:
咸老师:刷机包可以发给我吗?404065559@qq.com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L:
谢谢咸老师分享经验

网友M:
LG变频器iS5和iG5系列报警HW,按FUNC-UP-UP-UP(UP是上箭头)就可以显示实际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么说,Hw是故障导引符或汇总码。谢谢楼上朋友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