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西门子G150变频器CF卡的作用是什么 必须安装吗

网友A:
关于西门子传动的cf卡,有的可用可不用,有的必须用。我知道s120必须用。否则不工作。但g120可用可不用。

g150是g120的柜体吗?如果是,那就和g120一样了。但g150好像还有中压的,就不清楚了。

最好求助一下西门子400技术热线。由官方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