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并联电阻

楼主(2016-04-03):
直流调速系统,直流电机的励磁  电枢回路  为何要并联电阻。起什么作用。如果 把这个电阻摘除,有何后果

楼主:
电枢并联的是8欧姆    励磁并联的是 3k

网友A:
电枢并联电阻我是第一次见到,励磁的话应该是防止反电动势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应该是串电阻呀,并电阻没看过!你说的并联会不会是分流器啊?

楼主:
肯定是并联

网友C:
电枢和励磁并联电阻是实时的并联,还是有开关切入的并联?另外直流调速的控制器是什么控制模式?由主电路的原理图吗?贴上来看看?共享一下。

网友D: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但是你这里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应该是起到吸收的作用。

网友F:
停车、放电作用。否则,放电电弧过大,烧毁励磁回路触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我单位一台直流调速器控制多台直流电机 且工作时只能有一台。通过接触器选择。
励磁电路

电枢回路

网友G:
应该是防止启动时的冲击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就对了,用开关接通并联电阻,耗掉电机线圈或电枢回路的能量。否则电感元件会产生反电势,导致人身设备不安全。

楼主:
kdrjl 版主  懂的真多。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