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点压频比

楼主(2016-04-03):
施耐德 71  变频器 电机控制菜单中, 控制方式   二点压频比  和SVC  I  有何区别》

网友A:
SUV  I  是什么?施耐德 71  变频器说明书里怎么没找到有这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 71  变频器 电机控制菜单中, 控制方式   二点压频比  和SVC  I  有何区别》
二点压频比就是我们常说的V/F控制,SVC.I和SVC.U就是矢量控制

网友C:
说的太专业了。

网友D:
是呀,只要有说明书的解释,就清楚了。

两点式V/F,就是线性的压频比控制,两点成直线嘛。斜率由V/F比决定。

SVC就是没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后缀V就是电压矢量;后缀I就是电流矢量。都是没有转速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网友E:
刚开始你写SVU,后面又写SUV。应该是SVC吧!

楼主:
那起重电机是不是用矢量控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起重电机用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例子都有。取决于设计者的习惯。不论是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抱闸配合必须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怪事,就是二点压频比模式,给定10HZ   电机也有电流15A  抱闸也打开,电机就是不转。然后我改成svc I 模式 就好了。现在我也没明白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很好解释,V/F控制,在低频段不是额定转矩能力的驱动,一般的它只有达到30Hz及以上,才具备额定转矩驱动能力。所以,10Hz不转,是有可能的,说明电机带载启动,而且负载不轻。而矢量控制,无编码器反馈时,原则上5Hz以上即可达到额定驱动转矩,所以,10Hz时,电机能够发满力驱动。

其实,你这个现象,正好解释矢量控制与标量控制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