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6-04-03):
我单位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我发现调速是  励磁电压不变,变化的是电枢。 是不是所有直流调速都是调电枢啊。

网友A:
励磁是恒流。
直流分励电机可以通过减小励磁电流来提高转速。

楼主:
到底谁说的对

网友B:
一般不调节励磁原因:一旦调节励磁电流装置失控导致失励,后果就是飞车损坏

网友C: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让我想起了闭环传动控制系统教科书开篇提到的直流电机调速的基本条件。

直流电机有两个著名的平衡方程式:

电势平衡方程式:
E(直流电机反电势) = CE(电机电势时间常数) * φ(电机磁场-励磁电流的表现形式) * n(直流电机转速)--(1式);

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平衡方程式:
U(电枢电压) = E(直流电机反电势) + Id(电枢电流) * r(电枢内阻)--(2式)

将(2式)整理后代入(1式)有:
n(电机转速) = (U - Id*r) / CE*Φ--(3式)

看(3式)可知,若想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有两种途径均可实现,第一种,改变电枢电压U即可改变转速;第二种,改变励磁电流(即改变磁场强度),也可以实现转速变化。

因为直流电机的特性,当电机工作于额定转速以内时,磁场恒定,可以保持其恒转矩的调速特性(为什么,去看书这里不赘述),当电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以后,需要电枢电压恒定维持不变(为什么,去看书),所以要想继续升高转速,需要减弱磁场,此时直流电机为恒功率调速特性。

网友D:
五楼说的很全面,路过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让我想起了闭环传动控制系统教科书开篇提到的直流电机调速的基本条件。

直流电机有两个著名的平衡方程式:

电势平衡方程式:
E(直流电机反电势) = CE(电机电势时间常数) * φ(电机磁场-励磁电流的表现形式) * n(直流电机转速)--(1式);

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平衡方程式:
U(电枢电压) = E(直流电机反电势) + Id(电枢电流) * r(电枢内阻)--(2式)

将(2式)整理后代入(1式)有:
n(电机转速) = (U - Id*r) / CE*Φ--(3式)

看(3式)可知,若想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有两种途径均可实现,第一种,改变电枢电压U即可改变转速;第二种,改变励磁电流(即改变磁场强度),也可以实现转速变化。

因为直流电机的特性,当电机工作于额定转速以内时,磁场恒定,可以保持其恒转矩的调速特性(为什么,去看书这里不赘述),当电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以后,需要电枢电压恒定维持不变(为什么,去看书),所以要想继续升高转速,需要减弱磁场,此时直流电机为恒功率调速特性。
这些都忘的差不多了,完了在看看书

网友F:
学习了。经验之谈

网友G:
我厂西门子电机调速高速时励磁电压90V。调速时励磁电压180V

网友H:
励磁电压是不变的啊,调节是电枢电压。

网友I:
我厂西门子实测励磁电压有一些变化的,不是太多大约十V左右

网友J:
在不是弱磁的情况下,都是调电枢的。

网友K:
没说没注意,看到贴子特意去车间看看还真是这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L:
遇到过定子是永磁的。

网友C:
定子是永磁的直流电机,一般都是在额定转速以内调速的。当然永磁的直流电机更多是发电机。比如,测速发电机。

网友M:
我们单位的直流调速装置,也是调电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