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的ASCII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03):
如图,请教各位师傅,我现在用三菱fx1s跟台达变频器通讯,然后把数值读到维纶触摸屏上,奇怪的是始终只读到一个数值,就算改变频率,那个数值都不会变,查找了很多资料还是找不到原因,所以请教各位师傅帮忙解惑。先行谢谢了

网友A:
看这一小段程序,没发现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读出来的数值怎么就不会改变呢?及时我改变了变频器的频率,读出来的数值也是15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读出来的数值怎么就不会改变呢?及时我改变了变频器的频率,读出来的数值也是1536
程序错了呗!

网友B:
你的通讯程序不完全,根本看不出哪里出问题。
通讯应该有RS……,并且还有读、写、频率,修改频率,以及启动、停止等,你的呢?是让我们裁迷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等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这个是用ASCII通信,三菱1s的plc控制台达变频器。因为手头没有1s的通信格式,所以我参照了2n的。步骤对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这个是用ASCII通信,三菱1s的plc控制台达变频器。因为手头没有1s的通信格式,所以我参照了2n的。步骤对否
我最近学也是主要参考2n的,后来发现有挺多不一样的,比如地址D范围,FMOV指令等

网友C:
干脆加上注释把图源文件打包放上来,这样高手们一下就看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些传送指令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粗略看了一下,似乎有点问题:

1、你用的是ASCI格式,根据台达的规定,需要首先对所有的数据求和,还要进行必要的ASCI转换,你的呢?

2、发送的17个寄存器(D0-D16)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运行状态下(启动、停止、修改频率等),寄存器应写入不同的数据,你的呢?我看全是一样的,难怪数据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其实已经转换成ASCII码了,比如前面的起始符H3A就已经是ASCII码了,还有后面的地址等都是已经转换的了,还有就是我这个程序只是读到触摸屏上的程序,没有控制启动,停止等。而且我采用的是无校验方式,所以只是把已经转换的ASCII码传进去。至于你说的求和,是地址的求和还是?还请多指教

网友B:
至于你说的求和,是地址的求和还是?

是通讯数据(所有的)求和,三两句话说不清,建议参照台达通讯样例,台达的资料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D(2016-05-26):
你的触摸屏读取的地址,没有读完全,也就是,你的程序没有转换完,需要进行移位整理,最后才能得到,真正的数据频率

网友E:
人都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想想,可能我的数据没有改变的原因是我维纶的触摸屏没有引出485通讯端。我记得当时只是用了plc的通讯板和变频器通讯!三个一起通讯的话应该是三个485端口短接的吧!比如说我用plc控制变频器启停,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频率和给定频率到变频器

网友F:
HMI与PLC通信采用rs422口,即1s的编程口,触摸屏编程时选好PLC型号,PLC与变频器通信需另加485模块,插在编程口上方,这样硬件就组态完成。ASCII模式下,PLC与变频器通讯收、发数据都是ASCII码,变频器回传的数据需要用HEX指令转换成16进制数,才能在触摸屏上监控到数据

网友F:
监控频率、电流、电压等,在程序中要不断的刷新数据,比如可以每100ms去读取一次,这样触摸屏上的数据才能更新,多看看手册和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在触摸屏读写频率数据就取plc里面的寄存器吗?直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不是可以直接读写频率吗?

网友F:
可以的,触摸屏编程时下位机选型中对应好就ok了,看下变频器的通迅地址,最好选用rtu模式

网友F:
你的设备如果单纯的只需要变频控制就可以不用plc了,如果电机还要受其他条件、信号控制,比如行程开关、接近开关、计数、编码器脉冲定位、模拟量等就不行了,如果设备单纯就电机,也没必要用触摸屏了,变频器自身就可以设置频率、pid控制、简单的计数控制、多段速控制、时段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modbus是一对一通讯的 吗?

网友F:
主从通信,可以一主多从,多站通信时拓普结构最好不要采用星型,终端电阻最好要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谢了。通讯方面一直都想了解,但是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谢谢大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