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4):
在自学三菱的通信,用一个FX1S的机子在试验,下面有些实在看不懂
在D8120中,要设置数据长度,而且这个数据长度还是要算上停止位的,所以在下几图的变频器中,数据位是7位,停止为2位,那么加起来是9位了?
那M8161只能选择8位或16位呀,为on时是8位处理模式,OFF时是16位处理模式,但是这个9位又是怎么说?
---------------------------------------------
还有,D8120中的格式,关于控制线那块,我一边看书,一边看不懂就在网上查,但是发现书上写的和网上写的有个地方不一样:
有的写b10b11b12是控制方式,如下图
有的写b10b11是控制方式,b12不可用,如果选“使用485模块时b11=1,b10=1”
到底应该怎么选?

楼主:
连续熬了几个晚上,今天到3点多,终于弄懂了
现在可以通信了,明天再仔细消化一下

网友A:
人们一直以为停止位是一个数据,却不知道通信中的停止位是一个时间单位。

停止位2位是指发送2位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说,数据与数据发送之间采用2位数据发送所需要的时间间隔。

如果你有查看过你PC的串口设置,你会惊讶的发现停止位竟然有1.5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们一直以为停止位是一个数据,却不知道通信中的停止位是一个时间单位。

停止位2位是指发送2位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说,数据与数据发送之间采用2位数据发送所需要的时间间隔。

如果你有查看过你PC的串口设置,你会惊讶的发现停止位竟然有1.5位的。

通过昨天晚上的例子,我发觉一定要有个成功的程序指引,像昨天,明明三菱变频器说明书上写是半双工,结果我用三根线,死活不成功,又检查程序,但本身对程序不懂,书上的和网上的知识点又不太一样,对基本的东西都在摸索,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接线问题都不知道,所以走了好多弯路

最后反复研究知识点,一点点吃透,感觉程序应该确实是没问题了,又试着改回全双工,终于看到变频器有反应了,激动

不过这样倒是把东西吃的比较透,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做笔记,之前一两周只是看书,试验,但有些细节丢开书就做什么也做不了,做了笔记后,一下深入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续熬了几个晚上,今天到3点多,终于弄懂了
现在可以通信了,明天再仔细消化一下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朋友,我最近也在和你做一样的通信啊,读出来的电压一直都是一个数,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这这三菱1s plc是全双工接线,ascii 方式帮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最近也在和你做一样的通信啊,读出来的电压一直都是一个数,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这这三菱1s plc是全双工接线,ascii 方式帮找找问题
我还没有读,下午试试学学程序
你是读到哪里的?接触摸屏了吗
如果地址没错,那就是格式或转换的问题吧
贴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的!等等就发上来

网友D:
M8161只能选择8位或16位呀,为on时是8位处理模式,OFF时是16位处理模式?

以上的8位、16位指的是寄存器在处理、发送数据时的有效位数,通常一个寄存器是16位,如果采用了8位模式,也就意味着高8位是无效的,只有低8位才是处理、发送通讯数据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各位大师帮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因为手上没有fx1s的plc,所以我是参照了2n的来读到触摸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们一直以为停止位是一个数据,却不知道通信中的停止位是一个时间单位。

停止位2位是指发送2位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说,数据与数据发送之间采用2位数据发送所需要的时间间隔。

如果你有查看过你PC的串口设置,你会惊讶的发现停止位竟然有1.5位的。

其实我还是没有非常明白这个8位指的是什么8位,
还要再补点基础的知识才能慢慢弄懂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8位指的是数据的格式位啊,比如用三菱编程序时用的D都是16位的数据格式。在通信里,你把m8161置1后就是8位格式了。一个16位数传进D中,D只接受8位。你说的8位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请各位大师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8位指的是数据的格式位啊,比如用三菱编程序时用的D都是16位的数据格式。在通信里,你把m8161置1后就是8位格式了。一个16位数传进D中,D只接受8位。你说的8位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请各位大师补充。
今天把二进制,位数这些概念理了一下,终于是明白了
我之前一真以为是rs命令后面跟8个字符!!!!
原来指的是数据长度,晕
fx是16位的,用8位就是用后8位,前面的留空,是这意思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恭喜你,你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