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4):
昨天单位的一设备反应操作电脑无法加料且有一个画面没有数据,当时到现场查看果然如此,感觉应该是通讯的事,首先重启了电脑还没反应,检查s7-300通讯模块也没有报警,其他运转正常。该系统一共是4个站,网线的链接是这样的,从1#通讯模块到2#通讯模块,再到操作电脑,再到一个给物流的电脑,物流电脑是尾端,DP头在on位置转入终端电阻,我检查了所有的通许模块个网卡都没报警,可是我看到操作电脑的另一个画面却是能显示,不知怎么回事了,求助专业人士说是可能那个物流电脑的事,让我把去物流的网线解了试一试,我听后感觉还得解线太麻烦我就把操作电脑的DP头打到om位置也相当于操作电脑是尾端了,又重启电脑后显示正常

楼主:
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没什么同一电脑的不同画面有的能显示,有的却不能显示呢,要是通讯故障应该都没有数据啊

网友A:
你那个不能显示的画面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物流电脑传过来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不能显示的画面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物流电脑传过来的数据啊
不是的是物流的采集操作电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没什么同一电脑的不同画面有的能显示,有的却不能显示呢,要是通讯故障应该都没有数据啊
某一个站掉了,数据就会没有,plc还是在run的状态,在线站点的数据还会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