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4):
FX2N 原本只有一个接屏或电脑的接口, 买了一块 FX2N-422BD 回来装上, 但是两个接口只能二选一, 如果两个接口同时接上屏

和电脑, 那么FX2N 自带的那个接口就没用了, 把接在422BD上的外接设备拔掉, FX2N自带的接口才能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

不是要在那里设置一下?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B:
一个接电脑一个连触摸屏是同时可以用的;

网友C:
两个是可以同时用,这个PLC以及通讯板都是属于停产的产品,你是不是买的防的产品了。

网友D:
422BD、485BD、232BD,市面上假货太多。看价格,看颜色

楼主:
估计是买了个假货,30元钱,买来用了一次,再用就不行了,我看电路板上焊点焊得很差劲,全部补焊一次又好了.

今天接上发现只能用一个接口, 我把接在 FX2N 自带接口上的线拔掉,再关掉PLC, 再开,然后插上线,又能用了.

网友C:
30元肯定不是三菱原装的了,原装的现在这个型号停产了,不过即使买国产兼容的,最好是买质量比较好的那种。

网友E:
我自己经常加一个422-BD调试设备,从来没有说不能电脑触摸屏同时(我加422-BD就是为了调试同时修改程序),你的东西是水货而且太水了

网友A:
基本都用国产几十元的

网友F:
两个是可以同时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买了个假货,30元钱,买来用了一次,再用就不行了,我看电路板上焊点焊得很差劲,全部补焊一次又好了.

今天接上发现只能用一个接口, 我把接在 FX2N 自带接口上的线拔掉,再关掉PLC, 再开,然后插上线,又能用了.

几十元的东西,太差,我经常遇到朋友问我,为什么通讯不上,我问通讯板的价格,回答都是30元左右的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