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指令中伺服电机不转。

楼主(2016-04-04):
如下图所示,三菱plc的步进指令,走到S7的时候,伺服电机不转了,Y001、Y003按理应该是ON的状态,为什么会是OFF呢,求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观察一下
D200V0的值是多少!
再看一下D8142的32位数值是多少!
知道这两个结果是能找到电机不转的原因。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也要观察D8142的值是否变化,如果不变化,就没有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