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4):
mian是程序   comment应该是注释   不灌的话读取出来是没注释的应该是这样    那plc参数呢    不灌会怎么样   举例子   我现在灌程序的时候把这两个选上电脑就卡死    注释大不了我不灌了    那plc参数呢   不灌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不灌么肯定有影响,既然你的电脑无法同时选择2个,那么很简单,人家一次下载,你分三次下载就可以了,每次只选一个,程序,注释,PLC参数。

网友B:
程序和参数是一定要下载的。
注释不下载没关系,如果是FX系列的,要下载注释,还要先到PLC参数里面设置 注释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

例如:你原来打算使用一个按钮接在PLC的输入上,用来控制PLC是运行还是停止,你在PLC参数中设定,然而你没有下载PLC参数,那么到时候不能用就不要来论坛发帖求助了。

例如:在PLC参数中设定锁存寄存器的范围,而没有下载参数,那么到时候也不要问我明明设定了参数为啥还是不保持呢这种问题出来。

网友D:
参数如果设的与你原来PLC内的相同,那么不下载是可以的,如果改变了,就必须下载到PLC内;

网友E:
试过一次,没看清楚,把注释当成参数给下载到PLC。结果人机和PLC通讯正常,但是人机上显示i不正常

网友F:
某些寄存器里的初始设定值就包含在plc参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