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行业高手PCB焊盘通孔问题

楼主(2016-04-04):
我试着弄了一个PCB,放置焊盘的时候,就是那种接线端子插用的,设置是多层通孔,为什么3D效果图没有通呢,和其他原件焊盘看上去不一样,实际作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我该怎样设置能满足要求,谢谢大家!

网友A:
设置了多层?设置属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属性显示MULTILAYER.多层的意思

网友A:
看了看,单独画的pad好像在3d显示不是通孔.但应该没事.

网友B(2016-05-04):
99se应该也能显示孔的,不过好长时间没用了,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