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4):
大家好,我有一个海泰克触摸屏PWS6A00T-P,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送电之后显示屏能显示画面,但画面很暗,没有背景灯光,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带背灯的?

网友B:
直接送修;

网友C:
背灯坏了应该完全不亮,你的应该是老化了,换一下LED

网友D:
看一下PWS6A00T-P是否超过了产品的保修期限,如果没有过保,建议领导增购一台崭新的回来替换,换下故障机返回供货商处进行售后保修作业,修回来的做备用机。
如果超过保修期,楼主之前有成功的精密电子产品修复案例的话,可以尝试拆卸更换背光板的发光源零部件,至于零部件的来源,可以使用网购获得。

网友B:
这款是带背光灯管的,所以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需要检测的,除非你有同型号的代换上试试;
没有还是送修吧;

网友E:
能够调整,忘了,可能1.背面的拨动开关;2.启动时的菜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够调整,忘了,可能1.背面的拨动开关;2.启动时的菜单。
灯管不会亮是不能调整的;
你说的那个是对比度,会亮,但字不清楚时调节;

网友F:
换个背光灯管试下

网友G:
背景亮度是可调的,如果背景灯没开应该什么也看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