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使用485BD板,专用指令(IVDR),用参数设置的方式写通讯格式,变频器能正常运行(用参数的方式就是把程序的前两行去掉),用程序写D8120却不正常,请问是因为这个通信格式写得有问题吗?
二,本想从参数写入后查看D8120中值,再参照后,用程序方式传输,可监控后D8120为0?请问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帖出来的三张图是使用专用指令(IVDR)的图吗?如上三张图编制程序,就可以通讯控制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意思是图三如果把第9步以前的去掉,接通x2,变频器会有相应的频率;如果把第一二行加上来代替第一张图的话就运行不了,请问哪里写得不对?

网友B:
我们公司用这个通讯用的比较成熟了。给你我们的设置。

网友B:
变频器用的CH2,1图P121也改成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想了解一下我这样的设置方式是哪里出错了?我用参数传的方式也能控制变频器,如果用程序传D8120就不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说呢。我现在用L的U写的都是专门的通讯FC所以很多和手册都不一样了。不过我看了下当时我们看过的手册,上面他们用的都是FNC 180 EXTR指令。可能和指令还有模式有关,你上三菱官网查查2012年的有一个50M的FX系列通讯篇。那里面有很详细的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EXTR是2N用的指令,3U把指令改名字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翻了下以前的老程序,有相应的案例,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我的锅,刚才翻到2N那就没往后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行我也可以把我的通讯块给你发过去一个FC。我们最多接40多变频器都没问题

网友B:
我给你发一个我们3U的通讯案例。

网友C:
专用指令(IVDR),必须用参数设置的方式写通讯格式,不能用程序设定d8120,详情请看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 通讯篇。E-60页,用户手册 通讯篇版本号:JY997D19701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复查看,怎么找不到您说的这句,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