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在用博图编程时,想查找变量的使用情况,用跳转时只能找到当前变量的使用情况,怎么能找到别的变量使用情况呢,用CTRL+F也不行,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博图软件太大了 ,想装电脑不给力啊

网友B:
新买的电脑也不能装,配置还是低了

网友C:
F11交叉引用。你可以查到你所查变量的所有写入,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查当前变量,比如一个Q点,我不知道它在整个程序的什么位置用到了,怎么查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管你查什么I Q也好其他也好都可以直接F11

网友D:
下面,属性旁边有个交叉引用,本FB/FC你也可以转到下一个引用点,好像是ctrl+alt+G,反正和STEP7快捷键不一样

网友E:
请输入详细内容打开项目文件->总览->程序信息->分配列表。

转自西门子~~

网友F:
用交叉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