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6-04-05):
MM440  F002过电压,指的是变频器电源电压,还是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A:
呵呵;如果不是处于制动状态,那么你电源电压高了,对应的直流母线电压肯定也高;

网友B:
你是多大的变频器呀,西门子变频器有个直流电压检测的光藕。

网友C:
母线电压r26的值是否正常。

网友D:
F002是MM440过电压故障,检测的结果是直流母线电压,如果它超过了800V,就激活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控制一个台车。手柄控制。在停车时,由于没有限位,操作工经常撞击机械止档,是不是容易报F002.

网友E:
回复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这个原因与结果相符。

问题是,极限止档是否允许撞击,如果是,那就OFF2自由停车,让它撞好了。不要减速停车;如果不许撞,那就需要加制动电阻刹车。确保F0002故障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