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变化

楼主(2016-04-05):
各位,现在我有这样一个困惑,想在组态王采集的数据后,使得显示数据是直接采集数据的1%。请问组态王有这样的功能没?

网友A:
你说的是量程转换?原始值和显示值,有的.

网友B:
通过程序处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请问程序具体怎么处理?是在组态王里的命令语言编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某变量组态王采集的数据是1122,但是想在组态王界面显示的是11.22,请问怎么操作组态王?或者原始值,显示值怎么设定?有点急,麻烦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某变量组态王采集的数据是1122,但是想在组态王界面显示的是11.22,请问怎么操作组态王?或者原始值,显示值怎么设定?有点急,麻烦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您的指示操作后,比如采集到的数是11223,操作后就变成了11223.000,其实我要的结果是11.223。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同样表示感谢!

网友D:
没有plc吗?程序做个运算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指示操作后,比如采集到的数是11223,操作后就变成了11223.000,其实我要的结果是11.223。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同样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PLC的,原本是利用PLC的RS485 modbus采集数据的,我通过数据转换、除法实现后发现采集上来的数据和原始数据不一样了?但是不做程序运算,采集上来的与原来一致(如原来的是11.234采集上来的是11234)

网友A:
如8楼,顺便勾上"保存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