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定时器时间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4-05):
各位好,本人正在学习西门子S7-200,学到定时器的应用时,T37为100ms定时器,如果我要5秒的定时,应该设置为50,但我用模拟器模拟运行时,运行到50就动作了,可实际时间还没到5秒,要改为500才行。问题出在模拟软件还是其他原因呢?恳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模拟还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所以上来请教一下各位,你可以试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电脑上试了没问题,就是到50时动作的,用的西班牙版仿真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到50时动作,但实际时间并没有5秒呀,大概只有1秒钟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仿真器的问题,200的非官方的,功能差。就是学习用用的。

网友C:
37是10ms的吧!4字头的才是100ms的,明天我看看,我是不是错了!
看了,37#刚好是100ms的

网友D:
鼠标指向定时器时会自动弹出定时器的时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条件所限,只能将就了

网友E:
200的模拟不大好用,还不如买个二手的练一下.

网友F:
仿真车实际有区别。整个PLC来就能看出来

网友G:
仿真软件里有调整时间的,只要模拟程序动作正常就行,不要太在意,毕竟不是官方的

网友H:
仿真软件的问题,只是象征性的模仿时间。仿真软件里面也有监控,可以打开对计时器监控,读数是没问题的。另外,仿真软件有些指令不能模拟,建议还是买个二手的PLC来学习

网友I:
仿真的问题。

网友I:
仿真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