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我有一台施耐德的变频器ATV12H075M3。开机都正常,从零开始加速瞬间就跳到最高频率了。马上就报警OPF2.再启动报一个故障n5e.没有说明书。变频器的控制是人机界面

网友A:
多设几段加速看看。

楼主:
没有说明书不会设定呀

网友B:
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加速时间看看能稍微拉长。太短很容易各种过压,过流

网友D:
先加速时间设成5秒以上试一下;

网友E:
楼上正解,加减速斜坡设好

网友F:
网上有说明书。

网友G:
不知道电机是否匹配。
这个玩的少,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请这方面的高手分析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