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modbus编程

楼主(2016-04-05):
200smart modbus编程,采集上来的数据都是无符号整型,比如说是11223,但是我想其显示为11.223,我通过数据转换、除法实现后发现采集上来的数据和原始数据不一样了?请问各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A:
MODBUS通讯,采集上来的数据都是十六进制数据,要根据您的要求,自行转换。

如果不一样,您就先观察采集的十六进制数据是否与现场数据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