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西门子AI模块(SM331 8X16Bit的),有2个压力信号(4~20ma)的要接上去,怎么接?谢谢

网友A:
侧面有配置卡需配置对,然后根据接入的信号是几线制进行接线,网上可以收到的

网友B:
300、400基础与案例精选书上  24  25页有比较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C:
2楼说的很好了,精彩!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00、400基础与案例精选书上  24  25页有比较详细的接线图

我赶紧去翻书了!

网友E:
你4-20mA是两线还是四线的啊

楼主:
2线制的,压力信号

网友F:
盖板上有接线图,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