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机

楼主(2016-04-05):
如何用24V直流继电器3个,和2个行程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A:
遇到行程开关返回变成反转的意思

网友B:
网上的例子一大堆。

楼主:
找个接线图

楼主:
pLc24V电源,和接触器一样接线吗

网友C:
百度一下。

网友D:
就是一个正反转电路

网友E:
建议看看电力拖动

网友F:
位置开关两个是确定的,继电器几个看情况吧,对这些我已经生疏了。

网友G:
普通电机用接触器 要能实现正反转 也需要按扭

网友H:
和正常的接触器接法没多大区别

网友I:
你多大电机啊

网友J:
你就是2个继电器通过行程开关切换吸合罢了

网友K:
如果是单相电机 一个继电器足矣

网友L:
是个电工,应该就会。

楼主(2016-07-29):
这是个24v直流电路图中的各个电器符号代表什么电器原件,为什么在书上都找不到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是个24v直流电路图中的各个电器符号代表什么电器原件,为什么在书上都找不到
应该能查到的啊

网友H:
不就是普通的正反转吗

网友N: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再说这个不会接就应该多学学。

楼主:
图中R继电器,T继电器,L灯,B,A是什么东东

网友O:
找度娘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按照这图接线,人家自己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