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没有旧型号的电理图纸,所以请懂得给提个醒!!!先谢谢了!公司的热水锅炉用西门子锅炉燃烧控制器,型号是RMG88.62A2  与新型号的 RMG88.62C2有什么区别?可以直接替代麽??

网友A:
楼主没对比参数?

网友B:
http://www.b2bkk.com/com/qianmeixia/sell/itemid-4781699.html

大致看了下,好像主要区别是检测不到火焰后动作时长的区别。
燃烧机是什么牌子的?
一般情况控制器坏的少,不妨看下故障代码,也许是其他故障。

楼主(2016-07-12):
锅炉厂家给说的,,,,说是功能相同,序列号新老区别,,

网友C:
西门子的控制器市场不缺货啊,可以同型号代换,不过控制器的详细资料还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