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我有两台三菱GT1055显示屏,想要同时显示,两头都是母插座,我想知道里面的连接怎么做,是图中是交叉式还是平行式,或者是其他方法?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一机多屏的意思?

网友B:
这个在三菱的触摸屏连接手册中有介绍,有标准的电缆,也可以自行接线

网友C:
手册上标准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