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矿用真空接触器的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有些真空接触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接触器吸合时会出现明显的打火现象,我就想问一哈这个接触器还能用多长时间(他现在还一直在用)?

网友A:
接触器吸合时会出现不知是在哪里出现明显的打火现象,如在真空灭弧室那就废了;真空灭弧室是心脏,最薄弱的地方是波纹管那里,长期动作后容易疲劳,漏气,导致真空度降低,接着就是电弧烧触头了。现在国内的真空接触器寿命不好说,看是哪里生产的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

网友B:
这个要看质量,大多数是控制回路故障率高

网友C:
电气设备既然打火 肯定就不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吸合时会出现不知是在哪里出现明显的打火现象,如在真空灭弧室那就废了;真空灭弧室是心脏,最薄弱的地方是波纹管那里,长期动作后容易疲劳,漏气,导致真空度降低,接着就是电弧烧触头了。现在国内的真空接触器寿命不好说,看是哪里生产的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
看负荷情况,和启动频率。最后是便宜没好货。我也是煤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在真空灭弧室,溜子开关里面的400A,你知道的。

网友E:
真空接触器一般不会打火。如果打火,就是灭弧室漏气了,如果漏气,那定点开距,真空管会爆掉的。
不知道您说得不是是真空接触器

网友F:
式断路器还是接触器?

网友G:
矿用的话如果有明显打火不应当继续用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肯定是真空接触器,他只是漏气了,漏气以后就会像普通的接触器一样,怎么会爆炸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矿用的话如果有明显打火不应当继续用了啊。

是啊,那样容易引起瓦斯爆炸的。

网友I:
理论上完全真空不会有电弧!
电弧是带电粒子定向运动,真空不存在这个条件

网友J:
环境问题造成的?
矿用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K:
那就看质量了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真空管内的触电开距本身就小,漏气后再合闸,不能迅速灭弧,就爆炸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空管内动静触头的间距很小,比空气接触器的间距小很多,漏气后开距不够大,不像一般接触器有灭弧罩,电弧不能熄灭,触头会粘连,分不开,这是最常见的故障。即使能分开也会有很大的电弧,看到的现象就是真空管爆了。

网友L:
溜子开关点动的频繁,有时候过载启动,所以真空接触器很容易粘连,如果说已经打火那就不能使用了。换个新的吧。或者换个大点的接触器,250A的。

网友M:
估计质量问题,也不会用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