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驱动器参数改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5):
松下A4驱动器驱动器参数Pr10 11 12号参数,增益改不了,这是怎么回事?说明书也没找到参数锁定这个选项啊,师傅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可以改。A4现在停产了吧。

楼主:
我记得以前也可以改的,为什么这台驱动器改不了P 10 11 12参数,P10里面是63,我打算降低,按下上下键不好用,改不动。但是其他的参数就可以改,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找到,21号参数里设置的是自动增益,改为0后,P10的数值就可以修改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