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请教高手:
现设备上电启动后就过流报警,是什么问题?说明上提示有感应器短路、接触器触点不良、电缆连接处不良、驱动功率不良等

网友A:
是超音频还是中频。
早前看过高频电路,已完全不记得了;其他没关心过。

网友B:
那你就按照说明提示的逐个去检查了。应该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