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2b的疑惑

楼主(2016-04-05):
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我在检测开关电源由3842B组成的电路时,在线外部引入18vDC到3842B的7脚和5脚,8脚有5vDC输出,而6脚不是资料上介绍的1v左右电压,而是大概有10v左右的电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理解?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A:
开关管不工作,所以6脚测得的电压会这么高的。

网友B:
输出不是恒压是周期脉冲

网友C:
你用指针表R*1档去导通光耦1 2脚 再看看6脚电压是不是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指针表R*1档去导通光耦1 2脚 再看看6脚电压是不是降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网友E:
18v有点高了

网友F:
16V就够了把

楼主:
18v加上之后,7脚的电压在10-16v之间波动,18V应该不算高吧。

网友G:
你用指针表R*1档去导通光耦1 2脚 再看看6脚电压是不是降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电压降了没?

网友H(2016-05-12):
42/44芯片输出脚脉冲最大占空比为100%,即18V供电时,稳压开环时,6脚输出可高达16V左右;
43/45芯片输出脚脉冲最大占空比为50%,即18V供电时,稳压开环时,6脚输出可高达8V左右;
6脚输出1V左右,是指正常工作时的闭环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