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5):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最近要用三菱变频器,要求要带内置滤波器,驱动搅拌电机,两个搅拌电机的额定功率分别是0.75KW和1.5KW,搅拌的物料粘度较大。10万cp,应该选哪种型号?

如果搅拌的物料粘度大,是不是就应该选比电机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比如0.75KW的电机配1.1KW的变频器?

网友A:
我选型都选比电机大一档的变频器。要不容易报警。

网友B:
呵呵;内置滤波器三菱小功率的是没有的,你可以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