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地故障案例分析及排除(本文摘自书藉,分享于大家)

楼主(2016-04-05):
本文摘自《接地技术与接地装置》
变压器接地线断裂造成的事故
    1、故障现象:在某校柱上50KVA变压器接地引下线处,发生了一起触电事故。当天下午17时,该校几位同学一起到小河游泳。18:15左右一位同学上岸,走到柱上变压器的接地引下线处,背靠电杆各变压器右边支撑担休息,发生触电。
    2、故障原因:现场检查该变压器的接地引下线处,发现接地引下线采用铝芯塑料线与接地极连接处的7股铝芯线全部断裂,使 接地引下线与接地极断开。现场测量,接电电阻为2.7欧姆,是合格的。三相合闸供电时,接地引下线对地电压近200V。接地引下线与接地极连通时电流可达3.4A。接地下引线是从变压器中性线柱引到外壳螺钉接地处,然后引连接接电极的,而变压器是安装在支架上,支架撑担与变压器外壳连通。当该学生游泳上岸后,赤脚立在地上,以潮湿的裸露身背贴靠担角钢和电杆时,因接地引下线断裂,电流就立即通过人体流处大地,造成触电。
    为什么接地引下线与接地极暗断对地电压有近200V,接地引下线与接地极连通电流有3.4A呢?这是因为:该变压器低压侧线路质量低劣,架设极不正规,有的绑扎固定在树上,有的固定在墙壁上,铝塑料线经天长日久风吹雨打绝缘老化,对电漏电;加上照明用户三相负荷不平衡等。上述情况,均能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因此,当接地引下线与接电极断开时就存在高电位差,当接地引下线与接地极连通时就有较大的电流。
   3、防止措施:(1)奕压器接地引下线改用8mm的圆钢或48mm*4mm的扁钢,并在接地引下线外加装绝缘护罩,防止人体与接地线接触。(2)运行中加强对变压器接地引下线的检查。(3)在变压器接地引下线处悬挂有电危险标示牌。

楼主:
接地装置安装不正确引起的事故
   1、事故经过:一天,某车间6KV高压同步电机在运行中突然跳闸,继电保护装置反映的是接地故障。当时怀疑是电机或是电缆故障,就用2500V绝缘摇表检测电机与电缆的绝缘电阻,都在几十兆欧以上,因此判断不是电机或电缆的故障。然后进行空投试车检查 ,在试车过程中发现接地保护零序继电器动作,不能合闸。当时并未送上6KV高压电,所以不存在高压接地的问题,只能将辅机电源送上了。这时突然发现励磁装置柜中冒烟,紧接着一声响,经检查发现,晶闸管励磁柜中有一根交流220V的二次导线因对地短路而烧断。在场检修人员不解其意,为何低压接地会使高压零序保护动作?
   2、事故分析:该电机的高压电缆外皮接地线没有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造成了事故,如图所示。大家都知道,零序保护是当电相接地时产生不平衡电流,使零序电流互感器线圈感应出电热,从面使零序保护继电器动作的。由于接地电源不仅在地中流过,也会沿着电缆的铅皮或铠甲中流通,特别是在多台设备的电缆外皮接地线连通的情况下,接地电流就有可能在非故障电缆的铅皮或铠甲中流通,接地电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就会感应出电势,当感应电流大于零序保护继电器动作的整定值时,继电器就会动作。

     3、防止措施:如果将电缆外皮接地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从而使电缆外皮接地电流与流过电缆的铅皮或铠甲的电流相抵消,就不会在零序电流互感器线圈中感应出电势,正确的做法如右图中的做法。

楼主:
易燃易爆场所采用保护接零出现的危险
   某单位有一个工作间,需用大量的易挥发的易燃油料,因而列为易燃易爆场所。所用油料用没泵输送。为了安全,油泵电机、启动器及其他电气设备都安装在另一个专用房间内,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都采用保护接零。在工作间的机器设备上装有供操作用的防爆按钮。工作间的地面是木质地板结构,并装有暖气设备。金属的输油管卡沿墙角明管敷设在地板上面。
   一天,一次工作人员在班前准备工作时,无意中将输油管卡碰到暖气管上,当时发现有火花产生,大家认为是电气设备漏电造成的,立即通知电工检修。
   经电工认真检查,证明一切电气设备良好,没有绝缘电阻降低或绝缘破损等漏电现象。保护接零的安装也符合要求而无缺陷,而且在电线进户处装有重复接地装置。
   根据上述检查情况,又在输油管与暖气管之间用电压表测量,发现存在6-8V电压。测完,就有意地将油管直接或经过其他金属间接地碰触暖气设备,每次都有火花产生,有时火花还很大。这样试完后,将电源总开关断开,再重复试验时,仍然有火花产生。当将电动机上的保护接零拆除后,输油管与暖气设备之间的电压消失,也不再产生火花了。
   根据上述试验结果证明,产生火花的异常现象是由于零线对地有电位差引起的。原因找到后,用铜线将输油管与暖气设备连通(零线仍接地电机上)这样经过几年工作再未发生类似现象。
   采用保护接零是为发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根据上述现象,说明在易燃易爆的特殊场所,在采用保护接零或接地的同时,所有金属管道都要用异体相互连接。这样,防止产生火花,引起爆炸,对于防雷保护也有好处。

网友A:
提示:
虽该帖明确表明了“转摘”,但倘若不是为了评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或介绍新颖性技术等,还是不提倡篇幅转载为宜;
现将该帖从“电工技术”转出:专业版块,还是应以交流讨论为主,欢迎个人经验、看法、思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
虽该帖明确表明了“转摘”,但倘若不是为了评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或介绍新颖性技术等,还是不提倡篇幅转载为宜;
现将该帖从“电工技术”转出:专业版块,还是应以交流讨论为主,欢迎个人经验、看法、思考等。

好吧,我看着书本打字挺累的,我那有时间一次性打完

网友B:
能让大家学到新东西就是好的!

网友C:
很不错,能让大家学到很多经典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贴就此作罢,新买的书原本想把精典案例分享与大家,没想到不受欢迎,后面的也就没必要再跟贴了,打几百字只为一分的积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