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

楼主(2016-04-06):
菜鸟求DT-U2数据线驱动

网友A:
是USB 的吗?

楼主:
是USB转232的线,型号是DTC  DQ-U2.谢谢!

网友B:
如果是三菱原装数据线,三菱软件自带驱动

楼主:
编程软件不能识别com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菱原装数据线,三菱软件自带驱动

不是三菱的,是USB---RS232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让电脑自动下载安装驱动吧!

网友B:
试一下驱动精灵,还不行百度驱动或者找万能的淘宝

网友D:
usb转232驱动,买那个转换接头的时候里面有个光盘,光盘里面就是驱动文件的,你直接安装就是了

楼主:
线是旧的,光盘找不到了。找同事要的驱动在WIN7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