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6):
2线机械常开限位开关,可不可以用2线常开接近开关代换,家具厂里灰尘较多,开关里面很容易进灰导致开关易坏,想用2线的接近开关代换掉,端子两端的电压为22.9伏,现在是有斜角的铁块,轨道平移,带动铁块碰到限位开关,完成回原点的动作,开关的信号只输出动作信号,无大的电流通过,有没有带磁性的2线接近开关?估计要将斜铁块换成平面的
回各位,开关本身有上下两个上面的开关就是我想代换的开关,下面的开关就是极限开关,两个都是同样的开关,我只想换上面的

网友A:
目标物体是什么材质,若能检测到可以的。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设备上能让接近开关感应,有铁的物质能接触感应就能代替

楼主:
在线等各位的回答

网友C:
原开关是什么类型的呢?机械触点的行程开关吗?
代换需要考虑电气规格与安装方式。

网友D:
限位采用接近开关不可靠,最好采用光电开关接成常闭,这样比较安全
接近开关4mm感应行程比较便宜,如果材质为铝什么的行程会降低很多估计只有2mm不到。最好为铁

网友E:
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都有两线的

网友F:
可以代替,但是最好在接近开关后面加装一个机械限位开关防止接近开关误动作。

网友G:
我这有几台液位控制泵还在用老式的接近开关,风吹雨淋的,坏的很少,你用的是机械传动,按7楼所说,加个机械限位更安全!

网友H:
选质量好点的接近开关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I:
要是效果好,最好是光电开关的比较好,都有两线制的,可以接

网友J:
灰尘多的话最好用机械开关,光电很容易误动作。

网友K:
有,但铁块要换成平面的

网友L:
赞同7楼观点,接近开关可以用,加一个机械开关做保护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