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6):
机器现在是这样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输出信号正常,R26里面不显示母线电压,警告A0503和F004过温。可能是24C64数据出问题了。

网友A:
底板坏的可能性不大,CPU板替换了吗?回复出厂值试了没用?

网友B:
MM4 110KW的驱动板24C64数据????

MM4 110KW 的IGBT驱动板上有24C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37KW的CPU板试了也一样,把24C64拆了就显示5道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CIB上面有

楼主:
我的西门子MM440已经成功修好。感谢大家!

网友C:
楼主不公布下答案吗,是24C64?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是24C64

网友D:
在哪里找到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了一块相同的机器在里面读出来的

网友E(2018-07-25):
某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