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smart PLC编程

楼主(2016-04-06):
各位,200 smart PLC通过MODBUS通讯,采集上来某一变量,接下来想控制该变量的数值随时间线性变化,通过编程可以实现吗?有类似经验的还望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采集上来的,是输入量,输入量只能根据外部的变化而变化,不能用程序来改变它的值

网友B:
完全看你的控制对象

好比我通信变频器 难道我不能从0到50hz 一秒加1hz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