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阻连续烧毁

楼主(2016-04-06):
有一台110KW的变频器,第一次出现故障是在运行中突然没有显示了,检查发现充电电阻烧坏,主接触器正常触点无粘连。更换后第二天又烧坏,更换接触器跟换电源控制板,用了三天时间又一次烧坏充电电阻,请教下各位还有什么原因呢,制动单元会不会有关系,急等

网友A:
肯定是主接触器未吸合,充电电阻长时间工作烧毁,那么接下来就是查找这个主接触器不能按时吸合的原因了!

网友B:
充电电阻烧,主因是旁路接触器触点没闭合。导致充电电阻始终工作,烧毁。但诱因可能是直流母线电压始终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比如,进线缺相,比如直流母线制动单元误动作等等,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C:
发张图片,是不是质量不好,最好用绕线电阻。

网友D:
制动单元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E:
根据2楼说的方法检查,同时建议更换主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F:
首先更换的电阻是否原厂件?电阻质量怎么样?

网友G:
关键是更换后什么时候发现又烧了,是上电时还是运行中。旁路接触器是否可靠吸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更换后什么时候发现又烧了,是上电时还是运行中。旁路接触器是否可靠吸合
对,这个非常关键。动不动说什么接触器,乱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今天现场查看下接触器正常触点无问题,更换了板件,未接电机和制动单元送电正常,接上制动单元和电机送电又烧坏了。用户反映之前更换充电电阻使用三天,之后是正常送电启动后烧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发现不接制动单元一切正常,

网友I:
制动电阻选型太小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是制动单元已经被击穿了,只要上电,它就工作。如果是这样,应该制动电阻也很热。

网友J:
旁路接触器没有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