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求助

楼主(2016-04-06):
蓝海华腾E5系列37KW。报E。ILF检查预充电电路,主滤波电解,充电接触器都完好,哪位大虾指点一下。代码含义见下表

网友A:
送电就报吗?看故障时母线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满载频率升到50就报,故障时母线电压480V左右。

网友B:
故障时母线电压480V左右

网友C:
输入缺项吗

网友D:
难道是整流的原因?

网友E:
满载时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在380或以上,还是主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