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06):
谁有自动热水器的电器原理图,是那种代刷卡的。还有我知道他的加热棒是四组,四组角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型号是什么?可能是三组接成角接,一组接220V保温。

网友B:
刷卡式的?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C:
应该是三组做角接,一组做保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