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6):
我用的昆仑通态TPC7062KD的屏 和西门子smart200通讯时用西门子通讯PPI的线可以与PLC通讯 用485的线为什么就不行呢.

网友A:
有没有添加设备管理上驱动程序尼。用以太网也可以,。。。同样设置网络参数设置,

网友B:
波特率降低点呢?485的地线也可以接上试试。

网友C:
485正负对了

网友D:
是啊,驱动正常么

网友E:
smart最好的通讯方式是以太网,其它通讯方式先别去折腾了。

网友F:
485没问题的 我都用的485

网友G(2017-12-22):
smaart200  最简单省事的就是以太网通讯了

网友H(2020-05-15):
回复 网友F:
大佬,能否给我提示下,以前用网口可以,现在网口被占,用485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