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4-06):
假设寄存器 D0 存的值为 0,  那么 M0 置 ON, D0 为 1, 则 M1 置 ON,  也就是 DO 中存的是数字几,  则编号为 M几 的继电

器上电, 怎么写? 麻烦给个思路, 变址在这派不上用场.

网友A:
用比较指令

网友B:
用解码指令:

[DECO  D0  M0  K4]

网友C:
谁说变址用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这输入 M0V0 会提示错误? 我用的是 GXWORKS

网友D:
三菱没搞过  我用欧姆龙st语言好弄

网友E:
高手太多了
这个方法都好几个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计数加比较你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G:
二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不是 P 的吧, 怎么我输入 M0V0 就出错? GX DEVELOPER  GXWORKS2 都一样

网友C:
要P,为了迎合你?搞笑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谁说变址用不上
用WORK2如何输入 M0V0,谢谢回答!

网友I:
应该使用MOV指令,而不是OUT指令。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哈,大神,我知道这些小问题瞒不过您的,我用的是3U,实在输不进就得考虑是不是旧版本控制器不支持,我觉得不支持应该跟软件无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哈,大神,我知道这些小问题瞒不过您的,我用的是3U,实在输不进就得考虑是不是旧版本控制器不支持,我觉得不支持应该跟软件无关
谢谢,3U就玩玩一些通信,其他的没注意,谢谢您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哈大神,是我应该感谢您指点通信的问题才对,您过谦了,通信是个上层技术,有空还得向您讨教才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谁说变址用不上
你试一下FX1N、FX2N、FX0N这些好吗??
你知道人家啥CPU??

网友C:
回复 网友J:
谢谢,我试过1200,1500没这种方式,满意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过1200,1500没这种方式,满意吗?
看清楚:人家是三菱专版,那种行贿和起火的垃圾玩意就不要说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