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6):
如题,4组加热棒怎样接角接,谢谢

网友A:
380V的还是220V的加热管,怎么接另一组都是要多一支,影响不大

网友B:
同意1楼看法 ,怎么接都是多一组。

网友C:
不是3的倍数,俺没有办法给你了

网友D:
角接肯定是不能接接了,可以并联220v直接接线

网友E:
功率如何,能否调整加热棒数量使每边平衡。

网友F:
3组平衡+一组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