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路图

楼主(2016-04-06):
请帮忙看看这线路图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问题:你的图我看不明白哇

网友B:
那个长方形框的东西??是什么鬼??

网友C:
手动时候按钮启动后,JD-5B也会的电,然后其互锁导致KM不能自锁

网友D:
启动按钮后,JD-5B得电,然后JD-5B常闭点断开。接触器KM不能自锁。问题是你的框框里是什么东西?

网友E:
你这个JD-5B电机综合保护器是220v 的还是380v 的。

网友F:
大概是,长期工作(手动控制)和定时工作吧;
是否正确,需根据所用器件和控制要求来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