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6):
传统继电器控制的货梯,共3层。正常情况是每层可以呼梯,就是按一下想去的楼层,然后点动上或下按钮。现在故障现象是,一楼可以正常操作,但2,3楼按钮没任何反应。由于线路老旧,以前改动过,限位开关或有重复,线路、线头较多,一时难以修复,4个中继已发现坏了一个,触点虚接,更换后故障依旧,仍在排查中。。。。。。

网友A:
继电器线路,还是老老实实画出来图分析先

网友B:
继电器控制,线头又多,够楼主忙的了。

网友C:
服役有没有20~30年的老旧电梯呢?应该是没有让持证的外包维护公司维护过的私人小货梯对吧。
跟老板反馈吧:别修了,技术改造吧,除非你的工厂不打算坚持继续开办2~3年。

网友D: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网友E:
用PLC改造吧。继电器电路不稳定。

网友F:
电动葫芦的吗?

网友G:
楼主有图纸吗,有的话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如果没有图纸那就不好查了。

网友H:
需了解原有电路的情况,电梯本身状况如何。

网友I:
以前外出维修过一台,上上下下跑了七八趟才把大概线路走向弄清楚,检查发现就一磁簧管限位开关没有复位,使其复位故障解决。

网友J:
哈哈LS的故障现在我在现场多次遇到,现在都有了故障我先跑去踢我下门在说的。还真解决过几次故障呢。

网友K:
15年8月给家酒店改造了1套送菜电梯共3层,用PLC控制程序编程也不复杂,如老板不差钱就改成PLC控制吧!继电器控制接线多而且维修难运行也不稳定.

网友L:
继电器控制还是先找张图纸查查看吧

网友M:
plc的安装和维修方便,而且以后查找故障也容易,建议改

网友N:
估计线路故障,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