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6-04-06):
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启动,电机尾部带有制动器,制动器电源直接取电机接线端子上的任意两相,工作中遇到如图片中的电机制动控制接线,请问V2可以取消吗??为什么?

网友A:
V2是消弧和线圈能量释放,不能取消

网友B:
装设了应当有其理由,如果使用中未出现问题,则不宜取消。
另外,可留意一下类似电路的接法。

网友C:
可以测量一下 动作时 刹车线圈两端电压。 如果不是380 就不要取消

网友D:
不要取消

网友E:
图有没有画错,如果没错的话似乎没意义。

网友F:
不要取消V2。它是续流作用。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要取消V2。它是续流作用。很重要。
KM1 KM2两触点是同时动作的么?那么二对节点意义是什么呢?若两节点同时断开,续流是怎么构成回路的呢?

网友H:
V2叫续流二极管,V1是半波整流管,半波整流后的直流只有正半波,因此脉动很大,电磁铁会抖动而且糙音大,有了V2可以给自感电势提供个放电通路,一是消除了自感过电压,二是降低了脉动率,在负半波时线圈中继续有电流通过,因此叫续流二极管。但是这个图有问题,V2应并联在线圈上。

网友I:
接触器触点应该放在主控制回路里吧

网友J:
不能   看图取消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K:
续流二极管,不能取消。

网友L:
应该不可以

网友L:
回复 网友H:

网友M:
不可以,但是这个电路图好像有问题。

网友N:
这个通电时包闸打开吗,电路是否是有电问题

网友O:
不能去掉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对呀,我也觉得那两个开关不太对劲,结果,9楼的回复讲得很好,续流二极管应该并联在线圈两端,而不是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在两个开关的下口就对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也是V2应直接并联在线圈两端

网友Q:
不建议取消KM1与KM2该是同时的吧?

网友R:
电路是正确的,不能取消

网友S:
V2不能取消,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C:
续流二极管 。看来大家懂得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圈两端电压是170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是没有错的,KM1是电机正转辅助触头,KM2是电机反转辅助触头。

楼主:
回复 网友G:
KM1是电机正转辅助触头,KM2是电机反转辅助触头。当时我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和同事争论V2的作用,和同你的观点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专业。。谢谢!学习了,太感谢了!谢谢解惑!当时就和同事提出V2不起作用,但专业知识不够扎实,说不出个所以然,呵呵~~~  KM1是电机正转辅助触头,KM2是电机反转辅助触头。

网友T:
续流,反向制动的,不可取消

网友U:
如果你的制动电磁铁是直流就必须要续流二极管不然它将噪音很大,如果把它直接并联在电磁铁线圈它将缓放

网友V:
KM1和KM2一个是正反转吧

网友W:
学习了,还有这个功能。常见的是并在线圈上吧

网友X:
不能取消

网友Y:
既然有它在,就有它的作用,如果没用人家何必多此一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