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今天一个新同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变频器调频率时    低频 时(5HZ),电压也低   ,为何不烧电机??
我真的不会解释。谁给解释解释。

网友A:
1、交流电动机的供电频率降低时,电流就会急速增大,就会烧毁电机。
2、变频器的功能,是在降低电源频率的同时,又限制降低了电动机的电压、电流。
3、功率 P=UI .电压降低、电流也降低,输出功率降低了。这就是变频器降频节电原理。

网友B:
楼上正解,变频器电流也控制的,VF控制方式弱点就是低频时转矩小(可以补赏但只能一定范围内)

网友C:
低于5HZ的工作频率来运行马达,感觉没有什么用处,即使是让马达空转,虽然还是能够转得起来。

网友D:
电机烧是因为电流太大,变频器低频时低压,那么电流还是在额定值以内;
而且电流大了变频器就报警不输出了,所以电机是不会因为过流烧毁;

网友E:
变频器中电流是可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变频器电流也控制的,VF控制方式弱点就是低频时转矩小(可以补赏但只能一定范围内)
通过前几天 论坛某高人的解释, 矢量控制可以获得较高的转矩。

网友F:
电流也低,发热不会很大,所有不会烧

网友D:
低速时电机的散热问题解决好了就行了;变频电机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变频器电流也控制的,VF控制方式弱点就是低频时转矩小(可以补赏但只能一定范围内)
通过前几天 论坛某高人的解释, 矢量控制可以获得较高的转矩。
也不太高,100到150吧%

网友H:
变频调速,频率低,电压也低。为什么呢?这里要引入交流阻抗的概念,电机绕组的交流阻抗决定,它的大小受频率的影响。频率越低,电机绕组的交流阻抗就越小,所以要保证电机绕组不过流,电压就要低。这也是交流控制的欧姆定律决定的。

由此看来,每一个自然界现象,都是可以通过原理来解释的。

网友I:
楼主的同事也是个细心人

网友J:
电流是可控的。

网友K:
不是不烧是热量还不够,时间长了就烧了

网友L:
频率低了,电压也低了电流也降低。输出功率也低了。国内变频器有些做的不好就体现在低转速是启动困难,或堵转。

网友M:
电机的电流公式可简化为:

U=I*R+K*N

其中:R是电机内阻,K是一个常数,N是转速;

电机低速时,K*N很小,为保证电流不会过大,必须降低电压;

变频器就是遵循这个关系,在低频时,把输出电压降低,以保证输出电流不会过大。

网友N:
电机是感性负载,可以把电机线圈当做一个电感,频率降低是感抗也降低,为了不让电流过大所以得降低电压。
普通电机的磁路设计在膝点附近频率太低磁通就饱和再着没有专门的冷却风机,频率太低会烧电机的,如果是变频电机的就可以低频运行了

网友O:
太低运行如果出故障变频器会保护也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P:
各位老师和版主说的太精彩了!

网友Q:
5HZ时电压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