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SW1开关选择至INT SINK位置时是NPN型输出时的使用变频器内部电源的接线,不懂得时0V端口那个开关一接通24V端跟0V端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A:
左下那张0V是不接的,

网友B:
端子排列左边p24和0v是外部电源输入,右边+24与pwr短接,是内部电源,0v和+24不是一个电源。

网友C:
变频器输入24V源型漏型选择,第三张图有点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