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公司有一个电机原先是采用MCC柜进行控制,现计划加装变频器进行变频控制,我们计划保留MCC柜主控制回路不变,将MCC柜的主电源输出改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变频器设置成上电自启动。
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机再实际运行中大概每隔十分钟要启停一次,这样造成变频器要频繁断电送电,不知道这样变频器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A:
浪涌电流容易冲坏整流管

网友B:
不建议这样使用,MCC柜的内部是什么东西控制马达电源的呢?是接触器?软起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MCC里面有电机综保控制,除了不能变频其他保护功能基本都有了。

网友C:
呵呵;变频器电源保持接通,通过控制端子起动/停止;

网友D:
这样没啥好的   不建议使用

网友E:
可看看4楼的方法是否可以,结合控制要求和原有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主要是图省事,以前几台电机加变频器也是这样接的用了好几年都没问题,这台主要是要频繁启停怕出问题,看来这次还是不要偷懒了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F:
你图省事用段时间炸机你就不省事了
还是改下线路,用控制端子启停

网友G:
频繁启动就不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H:
变频器工作原理及电路结构决定了变频器工作运行时不可用通断电源的方法来运行驱动负栽,只有通过变频器面扳或变频器控制端子设置来控制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转.

网友I:
这样控制严重影响变频器寿命,把控制回路改到变频器辅助输入触电,控制变频器启停。

网友J:
改掉吧,这样对变频器可不好

网友K:
这种应用是不合理的。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很快就会坏掉。频繁充放电是对电解电容犯忌的用法。不可取。

网友L:
简单说,变频器的工作过程是:交路电源输入——转换为直流;频率发生器(现都是数字信号)——信号及功率放大——输出;这样叙述虽不够严谨,但基本说明了变频器的工作过程;
其电源部分(交流转换为直流)通电时需要一个稳定过程再驱动负载,断电时会产生瞬间高压,也需要“静置”一段时间再上电;所以变频器电源不可频繁通断;

对电源电路有一定了解的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M:
4楼版主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N:
容易烧坏变频器里边的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