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问下各位师傅,220v电压如何可以增加到230v?还是直接用220v?因为我们公司有台机器要发往印度,印度用的是230v的,谢谢!

网友A:
220V跟230V都可以通用的吧,实在不行就加个变压器好了。

网友B:
10%都是误差里面可以通用的。

网友C:
加个变压器

网友D:
你的机器能够承受255V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E:
大部分电器都不至于在220V正常,换到230V就不正常;

网友F:
如果担心的话加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G:
还没超过5%,应当可以正常用.

网友H:
印度频率是60Hz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E:
电压倒不是问题;
如果60HZ,那么电机之类的负载要先考虑好转速会提高可能带来的问题;

网友I:
220V和230V可以通用。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网友J:
在说明书写为230V就可以了。

网友K:
设备里的所有电气元件,都应该又适应230V-240V的标示。不过,从耐压角度讲,220V等级的电气,抗250V电压也应该没问题。绝缘强度的安全余量一般都是很大的。只不过,电压高,元件可能会发热。这个问题是要考虑的。

网友L:
差10v应该在电压波动的范围,不用专用的变压器

网友M:
220V和230V可以通用。

网友N:
只要频率相同是可以通用的,一般220V的电压也不是稳定在220V,在230V也属于正常

网友O:
这个电压不是关键,关键是印度的电源频率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印度那边的电源频率也是50HZ,那我就直接接上就好了,不用变压器了。

网友P:
工业设备电源一般是200V-240V

楼主: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心里有个底了

网友Q:
用自耦调压器

网友R:
如果是控制线路加个降压变器230变220,电机加个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R:
那边的频率也是50HZ,控制线路降压挺好,谢谢

网友S:
什么都不用加,220V和230V可以通用

网友T:
我这里住宅用电都在230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T:
多谢各位的踊跃发表

网友U:
印度不是单相110V吗?

网友V:
应该没什么问题,也可以加个230/220的降压变压器

网友W:
估计直接用就可以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U:
公司说印度那边要求是230的

楼主:
我就直接用算了。那么多朋友支持。还有一台是运送到中东的,电压要求220,频率要求是60HZ,一般的电气都会设计在这个范围内的,直接用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X:
我们在印度有设备 我经常去印度 如果工厂离变压器近的话 电压基本上可达到近240v 工厂我们都配有稳压器 大功率的商用打印机都配有大的UPS 普通设备对电压这么点偏差不会太敏感 印度最麻烦的是经常停电 一天几次 说停就停 主要看你设备性质 如果比较娇贵的设备最好配稳压器或UPS

楼主:
回复 网友X:
好的,谢谢指点,那种小机器不贵。就照你说的办,国标走起

网友Y:
一般通用电气产品电压标注:220-240VAC,频率标注50\60HZ,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Z:
50HZ国产机都是210~245V通用,你该考虑的是50HZ还是60HZ的问题,而不是电压

网友AA:
没问题的,都能用

网友AB:
正负10%电压波动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