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硬件:32MT+CNV+485ADP-MB

请问是哪里错了吗?怎么使用专用指令M8411,不执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朋友,您的M8411都没执行哦,D8401里的值是0

您的PLC是真品嘛,看程序没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我也无法确实,我们一直用这家供应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也无法确实,我们一直用这家供应商的

在三菱官网可以查到中国代理商公司名称,除了这些代理商,其他的都可能是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您的M8411都没执行哦,D8401里的值是0

您的PLC是真品嘛,看程序没错误

先不用怀疑PLC是否是真品!程序都有错误!

ADPRW  S·  S1·  S2·  S3·  S4·/D·
S·、S1·、S2·、S3·、S4·中的S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来源(Source)
D·的D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目标(Destination)
数据的来源是我们给定的,数据的目标则是指令执行后得到的结果。

S·代表从站的站号,例如要与1号站通信,S·的位置就填写H1。
S1·是MODBUS的命令代码。
S2·是MODBUS软元件的地址。现在从站是另一台FX3G,它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分配查看手册9.3章节第3和第4个表格。
S3·是设置从S2·设置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开始的几个地址。
   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写入S3·个地址;
   S1·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读取S3·个地址。
S4·/D·: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标记S4·,表示把S4·设置的软元件的数据写给从站;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标记D·,表示把从站的数据读到D·设置的软元件中。

基于上述说明,当功能码为6的情况下,第四个参数,也就是楼主填写的K0应该为K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32MT+CNV+485ADP-MB

请问是哪里错了吗?怎么使用专用指令M8411,不执行。望不吝赐教,谢谢!

先不用怀疑PLC是否是真品!程序都有错误!

ADPRW  S·  S1·  S2·  S3·  S4·/D·
S·、S1·、S2·、S3·、S4·中的S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来源(Source)
D·的D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目标(Destination)
数据的来源是我们给定的,数据的目标则是指令执行后得到的结果。

S·代表从站的站号,例如要与1号站通信,S·的位置就填写H1。
S1·是MODBUS的命令代码。
S2·是MODBUS软元件的地址。现在从站是另一台FX3G,它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分配查看手册9.3章节第3和第4个表格。
S3·是设置从S2·设置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开始的几个地址。
   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写入S3·个地址;
   S1·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读取S3·个地址。
S4·/D·: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标记S4·,表示把S4·设置的软元件的数据写给从站;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标记D·,表示把从站的数据读到D·设置的软元件中。

基于上述说明,当功能码为6的情况下,第四个参数,也就是楼主填写的K0应该为K1

还有D8415、D8416不会用的情况下,尽量别用!

程序修改完后,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命令再和从站链接吧!

网友B:
还有,你既然用到的是06功能码,那么一次只是对一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根据你程序分析,并不是正转并写20HZ的命令,而仅仅是写20Hz的命令,此命令完整帧格式应该是:
01 06 00 0D 07 D0 1B A5,这是写频率20Hz正确的命令帧,也就是说通信正常时,PLC通信口应该发出这样的命令,转换为ADPRW指令后应该是:
ADPRW H1 H6 H000D H1 D100
前提,D100的数据为十进制的2000,频率分辨率为0.01

网友B:
如果想实现X2上升沿使变频器正转并以20Hz频率运行的功能的话,那么根据变频器通信手册,完整的命令帧应该是
01 10 00 08 00 06 0C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7 D0 05 05
转换为ADPRW指令就是:
前提:
MOV H0002 D200
MOV H0000 D201
MOV H0000 D202
MOV H0000 D203
MOV H0000 D204
MOV H07D0 D205
指令格式:
ADPRW H1 H10 H0008 H0006 D200

备注:正转写2还是写1,时间长了记不清了!需要看手册!

楼主:
这么晚了,版主大大辛苦了,感谢您的无私指导!
请问下这个0不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晚了,版主大大辛苦了,感谢您的无私指导!
请问下这个0不是这样理解吗?
看了下手册,是我记错了!但是数据帧不会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晚了,版主大大辛苦了,感谢您的无私指导!
请问下这个0不是这样理解吗?
是我疏忽了,差点误导你,不好意思!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是否有发出命令,命令帧是什么!

网友B:
先把PLC这边调试通,有问题再交流!
PLC通信正常的话会发出如下命令
01 06 00 0D 07 D0 1B A5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晚了,版主大大辛苦了,感谢您的无私指导!
请问下这个0不是这样理解吗?

您的程序格式没有错,先搞清楚为什么M8411没有动作先。M8411没有动作,PLC就不是RTU主站,就实现不了您说的功能。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我要监控这个口的数据吗?如果是的话COM口我应该根据什么选择,还有我要需要一条USB转485的线?

还是我应该关闭编程软件,监控编程口的数据(422),我已经接通了X2,可没见到有数据,这个软件这样填就可以吗?

网友C:
之前用FX5U+A840用三菱IVCK、IVDR、IVRD、IVWR、IVBWR、IVMC指今很方便啊!
D700的变频器,没有用过!难道不支持这些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我要监控这个口的数据吗?如果是的话COM口我应该根据什么选择,还有我要需要一条USB转485的线?

还是我应该关闭编程软件,监控编程口的数据(422),我已经接通了X2,可没见到有数据,这个软件这样填就可以吗?
看你的实物图有CNV吗这个特殊功能模块适配器?!
要监控485-ADP-MB的端口,配置成2线制RS485,接到USB转RS485这端,然后USB接到电脑上,电脑上运行串口调试助手!
先检查一下8411为何没有闭合!
D8400 D8401都没有写进去!当然实现不了MODBUS 主站功能

不行先清一下内存,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硬件故障多半是,先清一下内存,然后把程序重新下载下去,试试!PLC运行开关一定要RU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些指令都是可以支持的,不过如果能掌握其他方法,那适用面会更广

楼主:
CNV确定已经有了,开关也已经打到RUN,内存也试过清空,还是有点不明白,就是说我需要一条电脑连接到黑色端子的线(USB转485)才能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NV确定已经有了,开关也已经打到RUN,内存也试过清空,还是有点不明白,就是说我需要一条电脑连接到黑色端子的线(USB转485)才能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是吗?
嗯!你监控的是FX3U-485ADP-MB端口的输出,不是编程口,但问题是现在你D8410 D8411的值都没有写成功!

楼主:
嗯,谢谢,那版主的意思也是怀疑PLC的真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那版主的意思也是怀疑PLC的真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明白了,所以您怀疑是PLC的问题,而非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那版主的意思也是怀疑PLC的真伪?
我没怀疑PLC的真伪,但是如果你有备份的硬件的话可以试试,或者你用RS指令走无协议测试一下硬件!485ADP-MB也可以走无协议!

楼主:
嗯,深夜打扰您了,不好意思,若明天有空,有劳版主再帮忙看看我另一个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446
近来几个星期都试通讯的功能,可就用IVDR的时候成功过一次,然后基本都没有然后了,遇到好多问题,比较苦恼,使用RS指令也是试过的,试过根据三菱协议的方式,也试过根据RTU的方式,可都没成功,觉得很奇怪,主要是在网上找了好几个例子,都经过自己的理解与消化,却没一个成功的。后来觉得可能是对RS指令不理解,看到有485ADP直接支持MODBUS的,才有了先做简单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深夜打扰您了,不好意思,若明天有空,有劳版主再帮忙看看我另一个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446
近来几个星期都试通讯的功能,可就用IVDR的时候成功过一次,然后基本都没有然后了,遇到好多问题,比较苦恼,使用RS指令也是试过的,试过根据三菱协议的方式,也试过根据RTU的方式,可都没成功,觉得很奇怪,主要是在网上找了好几个例子,都经过自己的理解与消化,却没一个成功的。后来觉得可能是对RS指令不理解,看到有485ADP直接支持MODBUS的,才有了先做简单的想法。
要不你联系我吧,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原来这个程序可用,又是因为PLC假货的原因,换了一个后寄存器里都有对应的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这个程序可用,又是因为PLC假货的原因,换了一个后寄存器里都有对应的值了

三菱PLC假货太多,想购买真货一真要找正牌代理商。

网友D(2016-10-10):
遇见和楼主一样的问题,D700和三菱变频器无法通讯,楼主解决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因为假货